楼主(2017-12-20):
最近想学学控制安川驱动器,对于驱动器不怎么懂,所以看看哪位大神有plc程序实例,简单一些的,学习学习

网友A:
你这样问,问不出名堂,伺服有定位,速度,力矩,等控制,接线不同。所以你的说清楚,例如定位控制,或是力矩控制
正转运转到位后反转运转 如此反复   之间的距离可以手动增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问不出名堂,伺服有定位,速度,力矩,等控制,接线不同。所以你的说清楚,例如定位控制,或是力矩控制

正转运转到位后反转运转 如此反复   之间的距离可以手动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