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R+FX2N-1PG如何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7-12-20):
描述:定位模块接线
描述:步进驱动器接线
最近在学习三菱定位控制,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目前硬件配置如下:
PLC:FX2N-32MR
定位模块:FX2N-1PG-E
现在想驱动步进电机,但是电机无论如何都不工作,定位模块上的FP和RP都能点亮,电机就是不工作,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想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下

网友A:
自己去下载FX2N-1PG手册,很详细,太大了无法上传

楼主:
大侠,帮忙确认下我的硬件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大侠,我想问下FX2N-1PG的FP和RP输出后,要不要再串电阻再接到步进驱动器上?

网友B:
1.定位模塊VIN和COM0接的是什麼信號?
2.當有脈衝輸出時驅動器PUL(+)(-)端是否有電壓存在?
以上僅僅針對你當前提供的信息所判斷

网友C:
脉冲和方向信号要构成一个回路,电源要串进去的,一般步进加个2K电阻

网友D:
好好看下手册,可以双脉冲,也可以脉冲加方向。手册有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