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QD77做插补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7-12-20):
请教各位朋友,QD75,QD77做插补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是在参数里面PR设置吗?
QQ、微信:119119771

网友A:
在works2里添加模块,里面有插补设置。有具体说明的,必须长轴做主,短轴做插补。不然会出现长轴速度增加而过载。

网友B:
如果是Abs2 则插补轴程序需要写入位置 我也是在学习 不过还不太会 请多赐教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如果是在参数器设置 则在定位参数进行设置
QD77有一插补功能 为同步控制 不知道楼主听过没有
和ABS2差不多
每天学习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