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如题,F840变频器,规格00170带7.5KW的风机电机,启动是老是报E.OV1,就是加速中过电压,有经验的兄弟来说说怎么调。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如果不是机械装置松动, 便是 F840 参数设定或调试的问题
请检查参数
1) Pr.3 = 50.00 (Hz), 基准频率的默认值是 60.00Hz
2) Pr.7 需调高, 建议风扇设定为 50.0s
3) Pr.8 需调高, 建议风扇设定为 60.0s
通常以上设定就可以避免 E.OV1-3
倘若不可, 才需调整以下参数:
4) Pr.882 = 1 (再生回避功能始终有效)
5) Pr.883 = 722V
6) Pr.884 = 3 (检测母线电压变化率设定灵敏度 1-5)
7) Pr.885, Pr.886, Pr.665 可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加油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PR,3原来与机型有关,有50 和60的疏忽了,等下过去检查yi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