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使用FX3U-16MT+FX3U-ENETL+FX3U-16CCL-M+FX3U-4AD+FX3U-4DA作为主站,从站是AJ65SBTB1-32DT、AJ65SBT-64AD、AJ65SBT-62DA,主从站设置了站号、通信速率,主站程序中也设置了CC-LINk参数,主站运行时出现ERR.指示灯闪烁,通信模块和其它从站的指示灯正常。监视发现M8064置1,D8064的值=6421,查了手册,找不到6421这个错误代码代表什么错误。请高手不吝赐教。
  • 下载积分:+3(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网友A:
    这个你要多看看手册了,我们这边用的Q系列的主站模块的。一直很正常

网友B:
    我之前也是会这样,后面全部都是用程序里面设置参数就好了。
  • 下载积分:+1(zhangqi_1234) 真诚感谢!正如你所说的 ..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C:
    参数错误

网友D:
    先查手册 查不到就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会这样,后面全部都是用程序里面设置参数就好了。
    [
    真诚感谢!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之前做过Q系列的CC-LINK。然后查过手册得知,FX3U可用两种方法设置参数,于是就采用与Q系列相同的方法,设置FX3U的参数(PLC要求3.0版本以上,works2要求1.78以上,两个条件都符合)。结果出错。改用编程后成功设置了参数。这几天忙于调试整个通信网络,最终调试完毕。能够成功,离不开你的帮助!

网友E(2018-07-24):
引用 楼主:
    [
    真诚感谢!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之前做过Q系列的CC-LINK。然后查过手册得知,FX3U可用两种方法设置参数,于是就采用与Q系列相同的方法,设置FX3U的参数(PLC要求3.0版本以上,works2要求1.78以上,两个条件都符合)。结果出错。改用编程后成功设置了参数。这几天忙于调试整个通信网络,最终调试完毕。能够成功,离不开你的帮助!

    为什么网路组态方式会报警,通过程序设置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F:
    这个帖子有点营养,赞一个。

楼主(2018-10-27):
    补充说明:网络组态设置参数也成功了, 之前没有成功的原因是模块号写错了。第1个模块是以太网模块,第2个才是CC-Link通信模块。所以模块号应设为1。
  • 下载积分:+5(eledesigner)

网友F:
    顶一下楼主,有的渣渣提个问题就不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