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看到别人写的程序,先说硬件,4AD两个。4DA一个。每个模块用三个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2个,采集各通道的值存入:D0,D1.D2.D3.D4.D5.输出模块一个。占用三个通道。比如D100.D101.D102.程序中把D0~~D5做一些加减乘除运算,比较运算,区间比较。最后的运算结果存入D200.D201.D202.......最后MOV   D200   D100     MOV  D201   D101     MOV   D202    D102........模拟量就算处理完了。现在我的疑问是,不是处理模拟量都用PID指令吗?还有设定值什么的,滤波系数,微分系数。为什么程序中没有。程序这样写算完整的吗?看完感觉怪怪的。如果不用PID调节是不是也可以处理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小弟新人,感谢赐教!

网友A:
3U模拟量输入确实头疼,可以人为的计算,例如1秒内的数值平均输出。
FX2N的。模拟量控制三个比例阀
附件: 模拟量降低采样次数.rar (161 K) 下载次数:106
诸法无我

网友A:
也可以用M8011或者更高快的定时器。只是一种方式,还是建议升级5U吧,5U的模拟量设置时间平均,50毫秒以上就能精确到十位,个位有跳动。低于50十位都跳动。
诸法无我

网友B:
PID控制一般用于比较复杂的控制,需要控制流量,用PID调节阀门的开度。
有些控制只需要作比较就可以,如只要达到压力值就打开阀门,就用不到PID。
你说的是开关量吧。这程序是控制三个比例阀,肯定是模拟量控制。不用PID,只用FROM  TO  .再加一些加减乘除运算是不是也可以完成

网友B:
首先确认你控制比例阀的要求,比如SMC的比例阀ITV系列,只需要输出模拟值就可以,其他由比例阀自己去调节。
控制水位,一边进水,一边排水,需要保持一定水位,同时进水和排水用比例阀控制,用Burkert 1037阀门定位器来控制。这种控制就需要PID、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一般用于比较复杂的控制,需要控制流量,用PID调节阀门的开度。
有些控制只需要作比较就可以,如只要达到压力值就打开阀门,就用不到PID。

你所说From,to,还有加减乘除,大部分用来写入,设置模拟量,模拟量换算成实际值,可能不是控制部分。
哦,好像明白了,那些运算可能只是触摸屏上要显示的一些实际值。运算只是为了从采集值变为实际值!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M8011或者更高快的定时器。只是一种方式,还是建议升级5U吧,5U的模拟量设置时间平均,50毫秒以上就能精确到十位,个位有跳动。低于50十位都跳动。

2楼好牛逼
都5U了 没玩过

网友D:
运算只是为了从采集值变为实际值。比如5V对应32000,     2V 对应16000    如果采集到的数据是30000 那对应是多少伏?这就需要一个函数运算 和PID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