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QD75D4N模擬起來一直異常

楼主(2017-12-20):
描述:程式截圖2
描述:程式截圖1
請問各位前輩為何用WORK2模擬一直出現4100異常錯誤
實在不知道哪裡錯了
不知如何上傳程式,只有圖檔想麻煩各位前輩解答

网友A:
把智能模块分配地址截图出来 是不是地址指定错误

楼主:
智能模块分配地址如下

网友A:
程序U100改成U10
如果120也是轴模块的话 就用U12
下载积分:+1(0327081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0(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將U100改成U10就可以了,請問Un到底要怎麼定義?如果造IO配置不是U100嗎?
我用QD75D4N*2共六軸,所以我的1~4軸都是U10 , 5~8軸都是U12嗎?
謝謝?

楼主:
因為我用U100時WORK2模擬會秀異常,但是我直接傳輸到PLC又沒異常,Un的定義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