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停产的V708CD不能上载下载程序,MJ1口通讯不上,提示,受信等待超时,,,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把MJ2口,换到MJ1口可以吗   老师们  教教我,修不好要被开除了
诚心诚意

网友A:
不会有这样的公司,修不好开除

网友B:
开除不会吧
除非你在试用期
换个单位吧

网友C:
引用楼主从容面对一切于2017-12-20 19:52发表的 HAKKO触摸屏V708CD不能上载程序 :
停产的V708CD不能上载下载程序,MJ1口通讯不上,提示,受信等待超时,,,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把MJ2口,换到MJ1口可以吗   老师们  教教我,修不好要被开除了

1、你需要检测你的MJ1口的RS232通讯是否正常,
     检测方法:使用RJ45水晶头,短接7和8引脚,然后SYS+F1进入系统页面,选择IO测试中去测试MJ1的RS232,如果检测结果位NG,那么你需要更换板子上的RS232通讯芯片。

2、如果检测结果为OK的话,那么你需要检测你得通讯线缆的制作,很多人喜欢用网线制作,建议使用双绞线制作。
3、同时,你还需要检测你的软件设定。

Good Luck~
真诚感谢!

网友D:
请问楼上的大神,短接7,8后,按自检,哪个会显示OK? 是RTS还是CTS,哪个OK说明通讯正常?

网友E:
这附件也许能帮助你。

网友E:
这附件应该能帮助你。
附件: V7_Hardware Specifications.rar (3104 K) 下载次数:373

楼主:
cvlsam老师,我更换了主板
诚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