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与模拟量数据处理疑问

楼主(2017-12-20):
模拟量的控制一般用什么指令,必须的肯定是FROM TO 指令。这个PID指令是不是也是模拟量控制的必须指令,要不设定值跟实际值之间如何达到接近状态。请问我理解对吗?感谢!!最近看到别人写的程序里面只是一些模拟量通道值之间的运算,没有PID指令,这个怎么理解。请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A:
不同系列PLC 模拟量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采集模拟量 通过IO通断控制类似加热等来达到某种平衡点
这种通过频繁的通断来控制终端的目的 就是PID
这种PID 需要计算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