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伺服电机

楼主(2017-12-20):
一台机器kv-3000控制一伺服电机,不知道密码。现在想加一伺服电机,要求与原电机转速有比例关系可调,应该怎么做?再加一PLC?

网友A:
1.破解密码 修改程序 钱+技术
2.比例固定的话 原伺服输出比例脉冲 控制增加伺服 技术要求低 缺点是速度比例关系调节不方便
3.买一个PLC 这种PLC最好具备电子齿轮比功能 钱+技术,另外如果这台机器的人机不能改动的话
还要增加一个触摸屏 这个触摸屏买个便宜的300元的即可
目前具有电子齿轮比的我用过一个国产的
不要使用测频方法 测频延时严重
使用哪种可以外接手轮的即可
只是把手轮换成本机的原伺服输出而已
综上最优方案为3
下载积分:+1(dazhid2)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认为再做一套系统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