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三菱FX3SA与台达VDF-M变频器485走485无协议通信,配FX3G485BD板,变频器的485口(RJ11)SG+接BD板的SDA ,SG-接BD板的SDB ,SDA与BD版RDA短接,SDB与BD版RDB短接。
变频器和PLC相距不到20CM,现在有以下问题想请教
1.走MODBUS ASCII变频器设置 站号01,控制方式P00为03 485通信控制,波特率19200 采用7E1方式 D8120=0C96H这个应该没错吧?
2,采用RS指令发送 : 01 06 2001 0FA0 LRC校验码 CR LF 转换成相应的ACSII码方式  3A 30 31 30 36 32 30 30 31 30 46 41 30 32 39 0D  0A (H)这个对吗?
3 终端电阻需要打到110吗?
4 R S 端LED不管发送还是接收都不亮?
换线等试过,就是通信不成功,面板没有显示40HZ  各位看看什么回事  谢谢
附件: 台达VFD通信1.rar (160 K) 下载次数:277

网友A:
看看以下可疑项有无排除:
变频器参数P89默认为9200,而PLC程序设定为19200?
用Modbus ASCII模式,记得是要转换为ASCII码的吧......

楼主这个类似配置2007年我玩过,成功了的,见这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047.html

前段时间玩了一下FX3U-485-BD与VFD-M,Modbus RTU,这个模式下的程序简洁多了,强力推荐!FX3U支持CRC指令,但换作FX3G/FX3S/FX2N/FX1N,需要另外写一段CRC校验,也是可以的。论坛有CRC范例可搬过来慢慢理解。
VFD-B与VFD-M通信协议的地址是一样的。

还有,建议楼主用RS232/485或USB-RS485转换器,在电脑端用Commix给变频器发送数据,如果没回应,说明没连上,再调整参数,直到连上为止,然后参照变频器说明书给它发送指令,看它回应,回头再来用PLC写程序就容易多了,事半功倍~

另外,台达官网有变频器通讯调试程序,对学习上位机与变频器通讯有帮助,软件名CVFD4200,6.04MB,
下载页面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downcenter-100-5-18-0-2.html

网友A:
在此还要更正一下2007年我那个精华贴子中的错误,
台达VFD-B/M变频器通信参数地址2000H中Bit0~5各bit变化的定义,正确的是:

5 4 3 2 1 0   Hex  功能说明
0 0 0 0 0 1 =01H  停止
0 0 0 0 1 0 =02H  启动
0 0 0 0 1 1 =03H  JOG
0 1 0 0 0 0 =10H  正转
1 0 0 0 0 0 =20H  反转
1 1 0 0 0 0 =30H  改变方向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已经可以控制了  就是RS指令没理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