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驱动器CN1接线问题

楼主(2017-12-21):
现有一台7R6A01A002000驱动器 CN1插头不知道怎么接线 50针的 想要速度控制 启动正转运行到位后反转运行如此反复
下载积分:+1(郑桂明)

网友A:
百度安川驱动器接线图即可,,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2242
也解决 谢谢啦
下载积分:+1(a859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