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个PLC和电工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12-21):
两个开关电源分别接两台PLC,两台PLC进行IO通讯进行直接连接可以吗?
像图上这样,两PLC都是PNP输入输出。然后我把PLC1的输出端信号接到PLC2的输入端信号,PLC2的输入端信号接到PLC1的输出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有什么办法吗,除了信号用继电器转接以外,能把两个电源的0V连接起来。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明纬好的电源可以并联起来。只是加大负载承受能力。想在这方面省不科学。通信n:n本是交换m的信息。IO这么搞的用意何在?再用继电器转换。速度也就慢了。

网友C:
这么搞的目地何在?

网友D:
不晓得楼主的用意是怎样
路远求索

网友E:
我记得以前用两台1
s的io点可以互相给对方输入开关量信号、。。。。。

网友F:
不是同一个电源,不能形成回路。
我看过一个家伙把一台设备上外部的开关电源0V和PLC本体电源0V短接的,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用意何在!

网友G:
电源0V短接 哈

网友H:
估计楼主就要这么一两个信号联机又不想N:N通讯,PNP的共0V没用,理论上要共24V但一般不会这么搞的。以前NPN型的PLC电源共0V这么接过一直运行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I:
用西门子s7-200的PLC直接做一个两台之间的通讯就能解决,不用增加其他模块。
问各位一个PLC和电工方面的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J:
24V并联用起来没毛病,我经常这样搞也没啥问题

网友K:
把二只开关电源的0V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L:
这样连接不行,没有回路。

网友M:
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N:
两个电源0v连一起,即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两个电源0v连一起,即共地!就可以了
这个种做法,我是常用用的

网友P:
我见过两个电源0v连在一起的,即共地,但是没有见过楼上所说的24v接在一起的,那样接真的可以吗?

网友Q:
只要0V连接一起就行了,24V不能接一起,只接0V的共地,输入输出的信号匹配好就行。

网友R:
两个开关电源是不能并联的 换成一个功率大的就没问题

网友S:
应该可以0V并起来就行了

网友T:
NPN的共0V等电位连接,我用过,PNP的可能不行.485BD板或者是485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