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信捷PLC控制伺服寸动不正常

楼主(2017-12-21):
回原点可以,寸动不正常,监控D8170看到正转只走1,反转也只走1,换台达和松下伺服试了都是一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台达PLC程序这样写都没问题啊

网友A:
双线圈呀!PLC编程中的低级错误...

网友B:
频率写数据了吗?发脉冲的数据不要这么大,6位数试试。
huiyang

网友C:
不是双线圈的问题,是你PLC问题 信捷哪个型号的?信捷有几种型号不支持这样写法。

网友D:
可以说是双线圈,信捷的要求对于同一轴输出点,同一类型的驱动方式在同一时刻内只能有一个能被运算,所以你需要转换思路用以下两种方式。
1.K999999和K-999999不要直接在命令里,用同一个D,然后M3和M4分别执行MOV指令将数值传到D中,并且DDRVI指令前的驱动变成M3和M4并联。
2.用状态步编程,两个DDRVI放在两个状态步中。
下载积分:+1(咗臉ヅ微笑ぺ) 学习了

网友E(2018-11-29):
信捷的人说分段运行可以的
plc

网友F:
楼4说的是转换后用一个指令,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