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气柜又要防腐,又要散热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7-12-21):
电气柜又要防腐,又要散热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些应该不是难题,防腐蚀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增加底座,防腐漆,不锈钢材料,散热就增加相应的通风孔,你把这些要求给到专门的控制柜制造厂,这些都能解决,我前几年用的控制柜都是按照客户要求去柜厂定做的,还有什么防护等级IP66,什么前后双开门,前后安装之类的。基本的上的提的要求都可以解决,只要你的控制系统设计合理,稳定就好了
路远求索

网友B:
电气柜又要防腐,又要散热。
好似并不矛盾。

网友C:
防腐是不影响散热的。

网友D:
关键是要求工作在高温具有腐蚀气体的环境里该怎么办?

网友E:
用不锈钢做柜子,散热装小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求工作在高温具有腐蚀气体的环境里该怎么办?
恶劣环境选择元器件很重要,还要做好相应的隔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求工作在高温具有腐蚀气体的环境里该怎么办?
舍得用钱就好办,不锈钢柜,全密封,用空调散热。
在纺织厂看到变频器柜是这样散热的。

网友H:
首先是电控柜本体喷涂层,或者楼上所述采用不锈钢柜,密封,柜内空气与柜外带腐蚀性的空气不能对流。
至于散热,可选那种利用“热导管+鳍片+风扇”的热交换器,它与外部的热交换是通过热导管来实现。一般装在电控柜门上。
刚看了下,TB上有卖呢!
参考
http://m.tb.cn/h.z2zcow?sm=90cc93

网友I:
不差钱的话,不锈钢全封闭电柜,电箱内部空调,条件好的话可以安装换热器

网友J:
搞个空调房什么都解决好了

网友K:
密封柜体,加空调。
电气柜又要防腐,又要散热该怎么处理?
http://ymmfa.com

网友L:
加装铝板散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首先是电控柜本体喷涂层,或者楼上所述采用不锈钢柜,密封,柜内空气与柜外带腐蚀性的空气不能对流。
至于散热,可选那种利用“热导管+鳍片+风扇”的热交换器,它与外部的热交换是通过热导管来实现。一般装在电控柜门上。
刚看了下,TB上有卖呢!
参考http://m.tb.cn/h.z2zcow?sm=90cc93

看了你的上网搜了下,分享给大家。
柜空调与-机柜热交换器-机柜风扇的区别
发布人:admin  添加时间:2012-07-30  点击次数:5380
一:机柜空调
1)机柜空调的结构:
机柜空调器由压缩机、冷凝器、温控器、毛细管、蒸发器、风机等主要部件组成。其通过压缩机将冷媒压缩、冷凝放热,再蒸发吸热来降低环境的温度,当安装于控制柜上时,可在密闭的情况下,将柜内的热量及水蒸汽向柜外转移,从而避免了外界环境中的高温粉尘、腐蚀性气体进入控制柜内,造成设备故障的发生。而控制柜内的温度、湿度始终恒定在30~32℃,45~55%RH的理想状态中,使得电子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和工作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2)机柜空调工作原理:
机柜空调器压缩机从蒸发器内吸入气态制冷剂并将其压缩成高温、高压状态后排入冷凝器内,制冷剂在冷凝器内放出热量后被冷却成高压液态经毛细管节流后形成低温低压状态的制冷剂并进入蒸发器,制冷剂在蒸发器中吸收热量后转化成气态,再由压缩机吸入。如此反复,形成制冷循环。 其中冷凝器和蒸发器都各自配有循环风机以增强空气对流,加强换热效果。冷凝器与空气的热交换在控制柜外进行,而蒸发器与空气的热交换则在密闭控制柜内循环进行。电气控制系统主要监测被冷却的密闭空间的空气状态并根据温度设定要求控制制冷循环的进行。其中温控器及温控探头时刻跟踪显示密闭空间的当前温度。
二:机柜热交换器
1)机柜热交换器的结构:
机柜热交换器装置是一种利用低于柜内温度的柜外空气,通过热交换芯进行有效交换,实现温度调节,进而满足控制柜在密闭状态下散热要求,避免了采用新风的高污染等问题。
2)机柜热交换器工作原理:
热交换器工作时,不同温度的柜外空气和柜内空气在风机的驱动下通过由金属材料制成的分隔板进行热量交换,两边的气流100%完全隔开,排除了湿度、灰尘对柜内可能产生的污染。具体制冷工作过程描述如下:
系统通过一个NTC温度传感器测量机柜内的温度,根据相应的温度设定值控制热交换
器内各个部件的工作,如下所述:
● 蒸发风机上电即运转。
● 冷凝风机默认设置为35℃时启动、29℃时停止运转。
● 加热器默认设置为5℃启、9℃停。即当机柜内的温度低于设定值5℃时,加热器开
始工作,温度达到设定值9℃时,加热器停止工作。
● 系统带有RS485通讯接口,支持标准的MODBUS-RTU通讯协议。可在上位机设定各参
数、读取当前温度、实行监控等。
在热交换器内部,往复循环的机柜内部气流与外界气流是分开的,从而提供一个可控制的微环境,这使得密闭设备在尽可能好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下运行,进而达到既保护机柜内部的电子设备,又可避免由于热量、湿度、灰尘和其它污染物引起的故障等功能。
三:机柜风扇
1)机柜风扇结构及工作原理:
机柜风扇是通过电柜内外空气的对流,将室内空气排到室外,同时将室外的空气排入室内,实现柜内热量的转移。你的,上网搜了下,分享给大家。
  • 下载积分:+2(hongsenmu) 好贴好贴!
  • 不断向前
    2020,加油!

网友N:
    通过压缩机从外界向柜内进洁净的空气,保持正压力~
    2020,加油!

网友D:
    我们用的是空调,空调外机只能放在恶劣的环境里,每年的更换空调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