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做上位机高手帮忙做个项目

楼主(2017-12-21):
需求:只需根据我们提供的MODBUS协议,制作上位机软件,需要控制274台除湿机:启停、湿度显示、湿度设置、报警这4种功能,无需动画等复杂要求;
硬件上:从站274台除湿机主板接入无线串口模块,主站工控电脑接入 “TTL转USB”+无线串口模块。
希望各位大神给个方案,给个价格。谢谢了~~~~

网友A:
公司在哪?
每个地址读取的数据应该是一样的地址 单台地址数多少?
274台 输入窗 显示窗 启动按钮 报警
多个子窗 同一个报警窗
不会满屏吧?
多线程必须的 要不然容易假死
大神,电话能给个不,我给你打个电话咨询下

楼主:
公司在杭州;由于MODBUS只能有1~254地址,1个地址可以设1或2台 ;报警窗的话当然是一个页面一个,比如20台机器一个页面,那就在此页面做一个报警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