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协议

楼主(2017-12-21):
请问大神,三菱Q系列PLC通讯人机普洛菲思 用232通讯 协议选哪个?协议如图

网友A:
我知道,先不告诉你
你一个个的试,然后就恍然大悟
或者直接找proface技术支持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Q01U的PLC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走通信模块的话应该是MC协议格式5
下载积分:+1(sunxinbei)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