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关于在PC-link链接中的数据传递问题!

楼主(2017-12-21):
请教各位:在PC-link链接中如何相互传送浮点数?链接寄存器好像不支持浮点数。
一笑而过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用过PC LINK,但是只告诉你一点,浮点数也是32位二进制数据存放的。

网友B:
浮点数存储是32位二进制数据存储
32里面 你读出来数据想转成浮点数就是浮点数 想转成整数就是整数
只是算法不一样而已 同一个32位数据 以整数读取和以浮点数读取 可相差太远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松下的PLC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