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如何断电保持

楼主(2017-12-22):
西门子smart200plc做运动控制回原点后,一旦断电还要重新回原点,如何解决?请教懂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断电保持 功能在系统块里 找
我在系统块设置了,不起作用

楼主:
我上传程序大家看下
项目 1.rar

网友B:
除非是绝对值编码器,断电重新回零是必需的,要不你外部有位移尺之类的检测实际位置

网友A:
我没用过 SMART 用200 我知道 你那个比我要高级 既然200有 那SMART肯定也有 只是你没找到 系统快里有个 输出表 你把数字量模拟量 都勾选 让他在PLC stop 模式也停留在 最后一次扫描周期 就可以了 再把断电保持也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