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有没有一种可以自动调节气压压力的装置,就比如进气压是5-6公斤之间左右波动,通过这个装置有个恒定的4公斤气压输出,有知道的大神能否提供下型号,谢谢!

网友A:
可以有,比例阀,去找马云气压比例调节阀,模拟量控制,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精密稳压阀
IR2020-02
SMC

网友C:
加储气罐和调压阀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比例阀,去找马云气压比例调节阀,模拟量控制,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用比例阀稳定,见过用比例阀来控制玻璃裂片机。就是把划过痕的玻璃,用一个比例阀控制的缸,上下运动。把玻璃分离。缸前端用的是类试黄色的胶,忘了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储气罐和调压阀可以

外部气压会有一定的波动,需要自动调节。

网友E:
精密调压阀就行

网友F:
最简单的,用减压调节阀。

网友G:
看看这个SMC的是否满足你要求?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H:
    如果是气压小,需要增大气压就用SMC的增压泵,泵加储气罐要4-5k,如果是气压大,需要减小气压就用普通的过滤减压阀就可以了,国产的只要几十块钱

网友I:
    精密减压阀+蓄能器(储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