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22):
210 什么意思?

网友A:
为CP1H-XA40DT-D主机自带模拟量输出地址,0路模拟量输出地址210,1路模拟量输出地址211

网友B:
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有对应地址的

网友C:
好好研究下说明书

网友D:
210是一个通道,具体需要看硬件手册和软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