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接线问题

楼主(2017-12-22):
FX的485-BD模块接线 到变频器的PU端 1:一定要接分配器吗? 2: 分配器是不是路由器啊。

网友A:
一樣是485~~彈藥看清楚你要選MB或BD
有關你程序好不好寫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一樣用485接~~但BD與MB
寫法有關程序上
你慢慢玩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分配器 BM是长什么样子的啊,有图片吗
引用 网友A:
一樣用485接~~但BD與MB
寫法有關程序上
你慢慢玩把

网友B:
不用分配器也可以啊

网友C:
距离短的话不用分配器,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