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编码器值转换成转速

楼主(2017-12-22):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将绝对值编码器的值转换成转速值,类似于三菱的SPD指令,西门子300中好像没有这样的指令。
jxh668

网友A:
西门子300专用模块就有

网友B:
定时中断加上脉冲数就可以算出来啊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求单位时间内脉冲数就计算出来

网友D:
第1,搞清楚编码器每转一圈发多少个脉冲数n。
第2,确定接收编码器发出脉冲数的计数时间T(单位:秒)。
第3,计数时间内,接收了多少个脉冲数N。
第3,计算公式:转速(r/min)=(接收的脉冲数N÷每圈的脉冲数n÷计数时间T)×60

网友E(2018-01-30):
1s脉冲数/编码器脉冲数得圈数*1圈长度*60秒

网友F(2018-06-20):
用绝对值编码器测速,有点大材小用了,测速用增量编码器,性价比比较高。
我们公司有4-20ma、RS485输出的编码器可以直接测速,有兴趣可以私聊了解下
旋转编码器

网友G:
S7-300的SM351模块可以设定采集的是脉冲数还是频率值,设置为频率值,然后通过编码器的参数和频率值计算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