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一下OMRON CP1E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7-12-22):
我下载的CX 打不开呢

网友A:
用高版本cxone4.40打开即可

网友B:
难道不是cx-one就可以?

网友C:
用CX-One软件就行

网友C:
用CXONE4.24能打开的

网友C:
用CX-ONE4.24软件就可以打开

网友D:
CX-PROGRAMMER 在 CX-ONE 中

网友E:
确实一些旧版本并不支持,更新一下版本吧

网友F:
用CX-Programmer打开

网友G:
用CX-Programmer V9.3以上版本打开。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