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威纶TK6070IP

楼主(2017-12-22):
求教各位大虾,我的威纶TK6070IP与FX3GA为什么连不上?

网友A:
换根线试试!软件设置有没有问题?通讯端口硬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B:
触摸屏如果是和FX系列编程口连接 使用的是485-4也就是422
下载积分:+3(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C:
查一下屏与各种PLC通讯连接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D:
把参数设置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