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如何改内部模式 BCD和二进制 怎么修改

楼主(2017-12-22):
PLC程序读出来以后,,然后写进去,出现报警
提示程序的 模式和 PLC里面的模式不一样
一个是2进制模式
一个是BCD模式
我想问下如何改变PLC的BCD 模式
就是把PLC的BCD 模式 改成 2进制模式
然后才能写到PLC里面,不然写不进去,

网友A:
直接写进去就行了
不行
时来运转,常来看看

网友B:
给你检查了一下,直接可以写到PLC的运行没问题。只是在程序4的第四节那里有个FALS指令激活了,有个UM读出保护。

网友B:
附件仅供参考。

网友C:
参考参考

网友D:
勾选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旭日东升)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