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如图,熔断器前面3根380电压。灯也接380.现在看不懂这到底怎么接线,变压器是1000变200.还有002地线标志这根线,真不懂了,感谢帮忙

网友A:
你这个用途是什么?—二次都是星形接法,变比5:1,一般计测保。

网友B:
这是星型连接,中心点接地

网友C:
变压器的星型连接

网友D:
380的等边三角形中心点到各个角的距离不是220吗?出来的电压是不是40多伏?

网友E:
111,211,311之间是380v;113,213,313之间是76v;111,211,311与002之间是220v;113,213,313与公共点之间是44v。实际就是星变星。

网友F:
变压器1000变200你没看错吗?

网友G:
首先,111,211,311线电压是380v的话,那相电压111与002之间的电压就是220v(211,311与002之间一样),其中在111与002之间并联了一个指示灯加一个电压表作为显示与缺相报警。其中002一般是n线,当然要看你工厂进线是3相4线还是3相5线了。后面的t1,t2,t3这三个变压器按图正常接就行。 ,如有错误,请各位大佬指正......
  • 下载积分:+1(jiunnyih)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首先,111,211,311线电压是380v的话,那相电压111与002之间的电压就是220v(211,311与002之间一样),其中在111与002之间并联了一个指示灯加一个电压表作为显示与缺相报警。其中002一般是n线,当然要看你工厂进线是3相4线还是3相5线了。后面的t1,t2,t3这三个变压器按图正常接就行。 ,如有错误,请各位大佬指正......

    有道理。

网友I:
    熔断器前面3根380电压。灯也接380.现在看不懂这到底怎么接线,变压器是1000变200
    ??????
    变压器应该是220v变xxxv才好理解
    我确实不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熔断器前面3根380电压。灯也接380.现在看不懂这到底怎么接线,变压器是1000变200
    ??????
    变压器应该是220v变xxxv才好理解
    我确实不懂

    电机的星型接法线电压380,绕组实际是220V,如果你清楚了。这变压器也一样道理了,初级与次级都是星型接法,灯泡实际电压是相电压220V。
    1000、200是匝数,变比。

网友K:
    这是典型的三相220伏小型变压器,中心点可以接线也可不接。

网友L:
002等於N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M:
低压配电房电压互感器接功率因数表,有什么问题吗?该图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