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P-OT转向运行正常 切换到N-OT就不转了   速度模式   5.6脚电压输入的 31.32接的报警输出    P-OT设置的42L电平是正转  N-OT设置的43L电平是反转  40.47 接的24V

网友A:
pot 和not是禁止正反转信号
如果你是外部模拟量改变速度的话 存在一个模拟量正负的问题 正就是正转 负就是反转  换句话就是模拟量正负配合正反转限制信号来控制正反转(模拟量绝对值的大小就是速度 速度是和你设置的最大速度有关 成比例的)
还有一种使用外部电位计的方式 有的说没有正负模拟量 只有0-10V  那么这两个POT not就不要了 那就配个方向切换信号来改变方向 看下说明书 这个引脚可能要重新定义
还有一种方式 通过切换模拟量正负 配合零速箝位控制  零速箝位控制就是强制变成0速度
以上必须是速度模式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不过有的伺服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比如松下的就有脉冲专用型的 这个是不能使用模拟量速度控制的
已经解决   5.6脚 输入正电压负电压能切换转向   谢谢帮忙啦
  • 下载积分:+1(a8595004)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这两个信号不是有就有效,要马达朝此方向运行时,触发了同方向的限位才有效。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