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用ADPRW如何区分用哪个口发送

楼主(2017-12-23):
我用MODBUS主站/RTU模式,ADPRW指令指定了 从站站号 功能码 从站地址 数据 校验码 ,我发现没有指定用哪个口发送啊,我现在通道1和通道2通讯参数一模一样,我要发送一串数据帧,如何分别指定1通道还是2通道。说明书我看过了,没 有讲,或者我下错了。官网上下的
说明书上的例子,通讯参数设定完后直接用ADPRW指令,没有任何指定通道的程序

网友A:
手册上面说明是使用一个通道的参数设置,你上面截图的程序就是通道1的程序。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现在可以吧通道2的参数也写上去,但是是我用通道1发数据不用通道2怎么编

网友B:
看你通信格式字,通道格式子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现在可以吧通道2的参数也写上去,但是是我用通道1发数据不用通道2怎么编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也许我没表达明白,我现在两个通道参数都写好了,我用ADPRW发数据,我用1通道发2通道不发,或者我用2通道发1通道不发,如何编

楼主:
两个通道我都写好了,通道1控制5台伺服启停,通道2也控制5台伺服启停,我现在想用通道2启动5台伺服,通道1的5台不动作,怎么编呢,这么讲很清楚了吧,就是如指定通道去发数据。

网友C:
你能带几个-MB模块?

网友A:
为什么手册我都给你贴出来了,你就不仔细看呢?明确说明通道1选择modbus通讯,通道2失效。也就是不存在两个通道modbus通讯。

楼主:
我理解了,这个型号的PLC只能用一个口去执行MODBUS通讯对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