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FX2N-8AD

楼主(2017-12-23):
我有一台FX3U的PLC在右边带了3个FX3U-4DA和2个FX2N-8AD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第二台的FX2N-8AD大神帮忙看看程序对不对。FX2N-8AD接的是K型热电偶。我只要读取热电偶的数值就可以。通道应该是3和4.第一台FX2N-8AD的数值能读出来。第二台读不出来。第一台读取的数值有一个数值一直在15℃~20℃波动。其他的都很稳定,什么原因造成的?配上说明书的程序。

网友A:
电源供应达到极限,8AD放前端如何?
真诚感谢!

网友B:
CPU DC5V电源消耗:
FX3U-4DA 120mA
FX2N-8AD 50mA
120*3+50*2=460mA
FX3U的DC5V供应极限是500mA.
那我请教一下 如果我在后面再带个FX2N-8EYR 还能用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D140用的不对

网友C:
D140用的不对 ,你改成哪个存储器才对?
D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