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系统故障求解

楼主(2017-12-23):
各位好,请教下我是FX3UPLC和多摩川私服,位置模式,前段时间是OK的,最近出现私服不走后续程序正常跑的现象,就是脉冲发了,私服不动作,脉冲完了后,后面的其它动作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A:
伺服不动作,难道就不知道伺服报警和read信号吗?

楼主:
没有任何报警,脉冲输出正常。寻原点时一直有脉冲输出,私服不动作。但是动下25针D型接口就动下,问厂家说是没加电阻导致脉冲接收不良。是不是不能直接接DC24V

网友B:
是差分还是开路脉冲?

网友C:
是电平还是差分信号阿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jxh668

网友D:
伺服坏了

jxh668

网友D:
开环控制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