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错误代码 0xc101 怎么弄

楼主(2017-12-23):
omron PLC错误代码 0xc101 怎么弄omron PLC错误代码 0xc101 怎么弄omron PLC错误代码 0xc101 怎么弄omron PLC错误代码 0xc101 怎么弄omron PLC错误代码 0xc101 怎么弄

网友A:
程序里使用了FALS(007)指令,并且程序运行的时候条件已经激活,在线检查并修改程序即可。

网友A:
对了,在线修改程序后,在编程模式下清除故障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