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定位模块QD70P8不能同时工作

楼主(2017-12-23):
我第一个模块运行正常,第二个模块写上程序就不行了,PLC报2110,两个模块都是好的,因为我对调换过。高手帮我看下程序有错吗?

网友A:
模块号是双数,列如U0跟U2,没有单数;如U1
谢谢你,照你说的搞好了,能再问一下当前值怎么手动清零,我用DMOV K0 U0\G70清不了,因我有个步进回原点想自己设置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