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定位模块QD70P8怎么能把当前值清零

楼主(2017-12-23):
我有一个轴是用步进控制的,想程序上做一个直接当前值清零的程序为原点,但是直接dmov k0 u0\g70当前值还是原来的数值。现在怎么办呀,求高手指教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拐个弯不行吗?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拐弯

楼主: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拐弯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B:
可以用当前值更改功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还有你是用步进电机做会原点功能还是只是把当前值清零啊回原点的话步进也是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