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描述:要实现的程序
描述:我现在的做法
如题,现在想用西门子实现三菱的程序 但是没看到西门子有D0Z0这个用法 以为可以用间接寻找做 结果看了半天西门子的间接寻址也没看明白 我只能一行一行写太长了 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 西门子是smart
静水深流

网友A:
这个容易 啊,
西门子也有间接寻址,仔细找找.

楼主:
你好 感谢回复 请问有实例吗 我看了间接寻找的 什么&和*真的很难懂
静水深流

网友B:
  • 下载积分:+5(tyw12345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18225]

    谢谢张小白大师! 实测过 照着写下来确实感觉可以用 但是我不知道放到那里去了。。我觉得是vd4+vd8,vd4是定值,vd8是变值,然后我试着给vd4 200,然后去201看有没数据结果发现没有,就不用PLC写了直接在触摸屏的宏实现了
    静水深流

网友B:
    西门子存储是以字节为基础的,和三菱一个寄存器直接就是16位不一样的。vd0=vw0+vw2  vw0=vb0+vb1  然后直接就vd4了  而且内部高位和低位和三菱也是相反的
  • 下载积分:+5(tyw123456)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存储是以字节为基础的,和三菱一个寄存器直接就是16位不一样的。vd0=vw0+vw2  vw0=vb0+vb1  然后直接就vd4了  而且内部高位和低位和三菱也是相反的

    值得注意的是  三菱的寻址是由右至左以此递增,西门子是由左至右。都可以使用地址指针,只是表示方法不同。
    地址指针内的数据不是存储器的数据而是 地址
  • 下载积分:+5(tyw123456) 真诚感谢!
  • 永远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注意的是  三菱的寻址是由右至左以此递增,西门子是由左至右。都可以使用地址指针,只是表示方法不同。
    地址指针内的数据不是存储器的数据而是 地址

    v0.0是bit0  v1.0是bit8  v2.0是bit16,v3.0是bit24,由v0.0-v3.7的32个bit组成的一个VD,v0.0是最低位,v3.7是最高位
    西门子PLC的编程我觉得基于bit的概念编辑
    指针能理解,指针内数据是指向的地址也很好理解
    只是用的不熟 加上时间紧 就没有太深入研究 有时间还会回来好好熟悉这个间接寻址的写法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