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为什么点动不成功,百思不得其解,高手点拔

网友A:
X02有没有on

楼主:
按点动还是能自锁

网友B:
这样就可以

网友C:
楼主程序的时序图:

需要记住一个非常有用的时序图:

网友D:
有时间多研究你当前的设备,这样的程序在实际中您应用的非常少
诸法无我

网友E:
单从程序来 看 如果没有双线圈 X2没有断开 X1没有输入就能够完成自锁状态 楼主找到原因分享一下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F:
PLC扫描时序问题。PLC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扫描的,所以你这个点动按钮只能起到启动作用而不能停止。这个和我们在通常的二次回路控制中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程序的时序图:
[attachment=218231]
需要记住一个非常有用的时序图:
[attachment=218232]

  时序图什么软件画的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ppt粗糙

网友H:
    pls 指令, 日 本 人 的 程 序  ,常常 看到 这个指令。
    按下 x 3 第一次 是 M101 ON , 紧接着 按下 x 3 第二次 ,M101 Off

网友I:
    因为程序扫描到这一行的时候触点Y0的状态是上一个扫描周期的状态,而触点X1是这一扫描周期的状态,所以还是会自锁住了。3楼的是可以的,Y0比M1先变更了

网友J:
    好像点动后,自锁了Y0,变成了正转启动。楼主的程序也就没有了点动吧。

网友K(2018-09-23):
编程时一般将“自锁”与“点动”用选择输入信号隔开,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L:
电动断不开,慢了一个扫描周期,楼主仔细研究下PLC的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L:
假设按下x1 时一个扫描周期,第一个扫描周期,按下x1,Y0输出,第二个扫描周期因为y0输出,所以Y0敞开点闭合,但是x1是敞开,所以x1常闭点还是常闭,Y0就一直闭合了。

网友M:
弄懂扫描周期再说

网友N:
扫描周期的问题
QQ:611369538

网友J:
还有自锁,所以不成功

网友O:
扫描周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