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S2 怎样输入LD =DO K256

楼主(2017-12-23):
请教各位大师,在GX 里面怎样输入LD =D0 K256 呢,我只要输入就报错,真郁闷。
下载积分:+1(bruce2020) LD=之间不用空格

网友A:
方法:打“l",然后选LD=空格D0空格K256
]

网友B:
输入LD= D0 K256即可,你的空格位置不正确。

网友C:
可以在此追問一下,如果要在程式裡加入註解該怎麼操作?
謝謝大夥!!

网友D:
你是不是空格用错了?

网友E:
ld=中间不要空格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指点,照着你们说的办法能输入了。

网友F:
建议用结构化编程,或者简单工程使用标签,程序更容易维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