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虽然现在都是日系的PLC占地市场比率大些,但是国产的PLC毕竟价格低,估计以后

机台要省成本,会越来越多人用的。

网友A:
稍微大一点点的设备您在看看,例如100点左右的PLC,例如50万以上的设备,运行3年后再看看。
诸法无我

网友B:
国产的还真不敢用的,一个月前买了几台杭州某厂生产的变频器现在几乎全部挂了,悲哀呀!

网友C:
小型机多一点,特别40点以下用得稍多
这方面竞争也很大,三菱,欧姆龙低端的价格比国产贵不了多少。

低端的触摸屏基本是国产,威纶通(台湾),昆仑通态……等等。

网友D:
小机器很多啊,一般32个点一下,配套屏使用,价格便宜,至于稳定性,看你运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还真不敢用的,一个月前买了几台杭州某厂生产的变频器现在几乎全部挂了,悲哀呀!

难道又是温州仿。江浙一带,一些厂都是急功近利。都没有打算把企业做大做长久。

网友F:
市场经济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大企业都在抢前端产品的肥肉,工控这块,有能力做好做大的看不上,小企业又没技术,国内匠心企业真心不多,像那个曹老板做玻璃一干几十年的有几个。
隔行如隔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难道又是温州仿。江浙一带,一些厂都是急功近利。都没有打算把企业做大做长久。

          zhejiang

网友I:
引用 网友H:

          zhejiang

应该把所有的乐清人都清除出这个行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还真不敢用的,一个月前买了几台杭州某厂生产的变频器现在几乎全部挂了,悲哀呀!

        不能一概而论,看你用的国产什么品牌的了!现在的国产变频器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堪一击,对于你所说的“几乎全部挂了”,如果你使用2台或者三台,挂了一台,这个可能性有,与你所说的“几乎全部”相吻合!如果是6、7台,我觉得一个月挂了3台以上,要么是品质太差,要么是使用问题。

网友K:
大型外企几乎见不到国产PLC,威纶通的触摸屏还是用的比较多。。。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