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今天在车间处理设备不间断故障时,操作工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倒腾了一个下午,总算是有一点点头绪。现在请教师傅们有啥更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设备,追剪机,出料速度不定,固定长度锯切,操作工想看10次的追剪的长度,每次剪短系统自动记录。要求当前锯切10次内的数据。

附件: 长度记录.rar (216 K) 下载次数:97
诸法无我

楼主:
由于没有位置值的变化,所以整一个加1指令,M411等同锯切信号,锯切一次长度加1,D2450是出料当前位置。10次我还能想出来,要是哪天要我搞个100次,1000次,我就挂了,诚心请教。谢谢
诸法无我

楼主:
D2450是前1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1是前2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2是前3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3是前4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4是前5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5是前6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6是前7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7是前8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8是前9次锯切长度显示
D2459是前10次锯切长度显示
诸法无我

网友A:
搞OK 或者NG就可以了。你要被操作工玩了。或者你成功了。把操作工玩失业了。是OK的。在规格内就是OK的。要想实时监控比借助其他的设备来对每条的长度进行检测,保存。搞电脑好一些。可以search data分析。光是靠人去盯,不是好办法。

楼主:
做维修不易啊,得满足操作工提出的合理意见。
诸法无我

网友A:
我也是做维修的。对于员工的要求是有选择性的进行改善。在保证品质、优率、速度、安全等的前提下。
1、要做的事项是对品质是有提升的。至少是比之前有蛮多的提升。
2、有的员工一味要求速度,想早点做完货,好去把妹聊天,扭扭节流阀的开关调快速度做货,这样的搞法必定会影响到品质。又岂能让他得逞。气缸上下的速度都有计时器监控。气缸运动感应器太早亮说明Early,说明速度太快,报警提示速度太快。太慢是三秒或者5秒报警,提示检查气缸运动速度。速度要调得刚好配得上UPH。他自然不敢乱动了。
3、有时员工通过一些非法的操作来达到一些目的,我们也要修改Bug,让他们无机可乘。因为写程序的人不会事前想到有人会这么操作。所以一些程序也没有那么完善。总是发现了问题之后才想解决的方法。编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4、都是为机器的效率和品质服务。不随意更改工艺和条件。
  • 下载积分:+5(applisggq)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苏苏苏文)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秋天的落叶)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法唘法不孤起)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做维修的。对于员工的要求是有选择性的进行改善。在保证品质、优率、速度、安全等的前提下。
    1、要做的事项是对品质是有提升的。至少是比之前有蛮多的提升。
    2、有的员工一味要求速度,想早点做完货,好去把妹聊天,扭扭节流阀的开关调快速度做货,这样的搞法必定会影响到品质。又岂能让他得逞。气缸上下的速度都有计时器监控。气缸运动感应器太早亮说明Early,说明速度太快,报警提示速度太快。太慢是三秒或者5秒报警,提示检查气缸运动速度。速度要调得刚好配得上UPH。他自然不敢乱动了。
    3、有时员工通过一些非法的操作来达到一些目的,我们也要修改Bug,让他们无机可乘。因为写程序的人不会事前想到有人会这么操作。所以一些程序也没有那么完善。总是发现了问题之后才想解决的方法。编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4、都是为机器的效率和品质服务。不随意更改工艺和条件。

    楼主厉害啊,干了那么多年总算是遇到明理的了。我们这里效率第一,安全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蛋,还是坏了的。所以每个月都有工伤。唉,整的我都不想做了。为了保险起见我都放双急停按钮,急停线独立。就是防止信号线和其它信号干扰(破损后),也架不住操作员不按要求来,昨天还有人被牵引设备撞了(每分钟100米的速度直线往复运行),唉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是好人!
  • 诸法无我

网友B:
    一条数据移位指令就够了,程序很简单的
    热心助人!
    实话实说,您的我第一次就尝试过了,能记录,不能按照要求显示,
  • 下载积分:+1(法唘法不孤起)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C(2018-03-30):
    大师你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小师弟求教哦

网友D:
    使用触摸屏“资料取样”,取样方式设置为“触发式”

    再使用“历史数据显示”元件。

    可以保存N天N条数据。

网友E:
    四行代码搞定
    附件: 简单记录四行代码.rar (160 K) 下载次数:65

网友E:
    记录1万条
    附件: 记录1万条-还是四行代码.rar (161 K) 下载次数: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