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一开始输入程序进去用了一会,~~他就这样了,然后再重新输入也还是开机就显示这个,换个程序输入进去就是好的,再把这个输进去,还是会出现这个!这个上面显示的这个计算机,怎么按也没反应,但是又声音!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画面有问题!用的模板?设置为开机显示窗口50、5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画面有问题!用的模板?设置为开机显示窗口50、51了?

但是我有两台机器!第一台是好的!!这台出问题了~~一样的程序

网友B:
这个画面是系统键盘画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画面是系统键盘画面

我知道!我刚刚查到原因了~~我自己瞎搞弄出来的幺蛾子~~结果我自己忘记了!

网友C:
没办法就初始化吧

网友D:
你是不是 把系统画面给占用了 一般 前几个页面虽然没用 但也不能删除和改动  一般第一页 主画面 可更改 再想添加画面 就往后排

网友D:
也不能说没用 只是用的时候少 比如密码功能 一般我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