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S7-200smart运动控制

楼主(2017-12-24):
S7-200smar控制伺服电机,怎样在触摸屏上设置速度;距离;加速度;减速度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不能设置哦

网友B:
把向导生成的VB块打开,打到对应地址赋值

网友C(2018-04-17):
加减速可以在向导里做,速度和距离是可以做在触摸屏上的。

网友D(2018-05-18):
2楼说的很对

网友E:
加减速在向导里设置,AXISx_SRATE 子例程可更改加减速时间、急停时间

网友D(2018-08-25):
向导完成后,可以在数据块中找到相对应对地址,把此地址在触摸屏上设置输入/显示就可以啦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把向导生成的VB块打开,打到对应地址赋值
爱家爱china

网友H(2018-12-09):
可以打开向导的数据块看到加减速时间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