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485协议,请问高手这样行吗

楼主(2017-12-24):
原本通讯正常使用的 打算要换一个与原来不同厂家从机,请问只设置更换的新从机 ,能与主机通讯得上吗 ,(把新从机的通讯协议与地址,设置成与旧的一样)。因为无法动主机 更无法更改主机程序。谢谢了

网友A:
通讯协议和地址都一致了, 只是保证通信有了, 正确不正确, 还要看新从机和旧从机寄存器地址定义的功能,是不是一致.

网友B:
同意1楼意见。
能通讯上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主站从站之间要访问寄存器,不同厂商对于不同寄存器的定义很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C:
能通讯上了 再查一下地址 不行就把PLC程序里面的也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