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随着变频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变频器先进的控制性能大幅提高了机电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及可靠性,尤其是其优秀的低速控制功能给设备控制提供了各种可能。由于选型、安装、维护、使用的不到位,考虑的不全面,导致了变频器的性能不能全面发挥甚至故障。本文基于查阅文献资料及实践经验基础上分析了变频器故障原因,提出了变频器设备选型、安装、使用方面一些注意事项,以便煤矿技术人员参考。
变频器使用一般性注意事项:
1)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并按说明书的要求接线、安装和使用。
2)变频器装置应可靠接地,以抑制射频干扰,防止变频器内因漏电而引起电击。
3)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时,电机的温升及噪声会比用网电(工频)时高;在低速运转时,因电机风叶转速低,应注意通风冷却或适当减低负载,以免电机温升超过允许值。
4)供电线路的阻抗不能太小。变频器接入低压电网,当配电变压器容量超过500KVA,或配电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10倍时,或变频器接在离配电变压器很近的地方时,由于回路阻抗小,投入瞬间对变频器产生很大的涌流,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元件。
5)变频器电网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度不大于3%,否则变频器输入电流的峰值会很大,可能造成变频器及连接线过热或损坏电子元件。
6)不能为提高功率因数而在进线侧装设过大的电容器;也不能在电机与变频器间装设电容器,否则会使线路阻抗下降,产生过流而损坏变频器。
7)变频器出线侧不能并联补偿电容,也不能为了减少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高次谐波而并联电容器,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为了减少谐波,可以串联电抗器。
8)用变频器调速的起动和停止,不能用断路器及接触器直接操作,而应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来操作,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失控。
9)变频器与电机间一般不宜加装交流接触器,以免断流瞬间产生过电压而损坏变频器。
10)对于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做恒转矩运行的场合,应尽量避免长期低速运行,否则电机散热效果变差,发热严重。如果需要以低速恒转矩长期运行,就必须选用变频电机。
11)对于提升负载、频繁起停的场合,会有负转矩产生,需适当参数的制动电阻,否则变频器将因过电流或过电压故障而跳闸。应考虑制动电阻散热因素。
12)当电机另有制动器时,变频器应工作于自由停机方式,且制动的动作信号应在变频器发出停车指令后再发出。
13)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的阻值不能小于变频器允许所带制动电阻的要求。在满足制动要求的前提下,制动电阻宜大些。切不可将应接制动电阻的端子答非短接,否则,在制动时会通过开关管发生短路事故。
14)变频器与电机相连时,不允许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否则,兆欧表输出的高电压会损坏变频器。需要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时,应断开变频器与电机连线,单独测量电机,测量完毕应放电后方可接入变频器输出线。
15)正确处理升速与减速的问题。变频器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过短,容易受到“电冲击”而损坏变频器。因此使用变频器时,在负载设备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延长加、减速时间
(1)如果负载重,则应增加加、减速时间;反之,可适当减少加、减速时间;
(2)如果负载设备需要短时间内加、减速,则必须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以免工作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16)避开负载设备的机械共振点。电机在工作频率范围内,遇到负载设备的机械共振点,会产生机械谐振,影响系统的运行。为此,可以对变频器设置跳跃频率(或回避频率),把该频率跳过去(回避掉)以避开共振点。
17)电机首次使用或长时间放置后再接入变频器使用之前,必须对电机进行绝缘电阻测量(用500V或1000V兆欧表,测量值不应小于5MΩ。如果绝缘电阻过低,会损坏变频器。
18)变频器的安装应满足通风散热要求,留有通风空间,并控制环境温度不超过40℃。比如电牵引采煤机行走变频器,散热板硅胶应按要求均匀涂抹且与壳体紧密贴合。
19)必须采用抗干扰措施,以免变频器受干扰而影响其正常工作,或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干扰其它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20)注意电机的热保护。如果电机与变频器容量匹配,则变频器内部的热保护能有效保护电机。如果两者容量不匹配,须调整其保护值或采取其它保护措施以保证电机的安全运行,变频器电子热保护值(电机过载检测),可在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5%~105%范围内设定。
21)变频器安装地点应符合变频器振动要求,避免设备振动损坏变频器电子元件。
变频器突出的调速、控制性能(频率可调、恒转矩调速、恒功率调速、调速能耗低、无冲击、速度稳定,调速设备无冲击等)以及控制技术不断完善、性价比的不断提高使得煤矿越来越多机电设备引用变频器控制。同样企业需要提升相关管理、检修人员对变频器维护、保养水平;严格按照变频器标准要求使用、维护。才能更好的使用好变频控制设备,才能充分发挥变频控制技术的优势,让变频控制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