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定位问题,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7-12-24):
伺服运行时先移动速度是跟踪前段伺服的速度,把工件取下后全速到终点。我做的之间延时105ms,延时再往下降就不执行GOTO命令了。
我是先执行man指令,取下工件后复位man指令延时105MS执行goto命令到终点。
有什么好方法能不延时就可以连续执行,或者延时时间再往下降?105ms还是看得出有卡顿的现象。程序扫描周期应该远远低于105ms吧,应该不是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大神帮忙看看,设置105MS以下就执行不下去了!

网友A:
GOTO执行前要把MAN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TO执行前要把MAN断开
我不是已经断开了吗?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两个goto之间,如果延时100ms偶尔会出现下个goto不执行,延时200ms就没再出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