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有个案例,别人是用fx3u加定位控制模块,实现对5个步进电机的控制。
我看了定位控制的相关手册之后,发现,fx3u系列加上两个3u的定位控制模块,最多也就y0到y3,一共4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口。无法同步支持5个相异 的步进电机。
我想请教一下,是我手册没看好,还是有其他我没有考虑到的。

网友A:
3u本体3个轴 外加2pg 共5个轴
5轴 如果使用3u 就使用2个3U

网友B:
3u也可以加两个1PG控制5轴,只是成本太高。还不如用国产信捷或者直接上5U加一个1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本体3个轴 外加2pg 共5个轴
5轴 如果使用3u 就使用2个3U

按照fx3u定位控制手册的说法,加上2个3U的定位控制模块时候,会占用原来的Y0,Y1,Y2端口,所以在加了2个模块的时候,最多也只能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3u也可以加两个1PG控制5轴,只是成本太高。还不如用国产信捷或者直接上5U加一个1pg

fx2n-1pg吗?我只是练习案例来着,尝试自己编程。具体的实际项目不是我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