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新人求助

楼主(2017-12-25):
作为一个新人请教各位大大学习的宝贵经验,希望能推荐点好的入门书籍,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花几百买个三菱PLC,在论坛里面下载个指令手册和用户手册,直接开整,有问题多来论坛逛逛。买书就没有必要了!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QQ:569456723

网友B:
我也是菜鸟,就按uu.liu说的买个PLC和触摸屏来试试。

网友C:
不用花钱就可以搞定。先看简单的程序 看的有兴趣了 你就看软件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有一个PLC才是最好,因为模拟的时候,好多指令根本就运行不了,特别是在定位指令,伺服和步进电机控制上面的时候。而且买PLC记得买MT,不要买MR的,因为MT的可以发脉冲。

网友E:
看视频比看书来的快

网友F:
你即将工作的环境要用到什么PLC,就先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
就是对这方面感兴趣不是工作需要

QQ:1121930977

网友G:
官方的使用手册是最好的入门资料

网友H:
日系PLC和欧系PLC有明显差异的,典型的比如三菱和西门子的,网上这两个品牌的视频教程也好找,先确定要学哪一种,入门了再学另外一种就简单多了。
学习不能只看教材或者视频,要有实物做实验,不然,当你把教材视频都看完了之后,拿到实物还是一脸蒙逼。当然如果你是天才那就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