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5):
L系列三菱PLC
通讯模块 LJ71C24
温控模块 azbil品牌   nx-d15nt4c20型号和25的
附件是温控模块的用户手册,
通过485来进行通讯
那需要怎么设置这个通讯模块?还需要写什么指令?才能使得PLC能够与温控模块通讯上?在人机界面显示温度。
看了用户手册的通讯这块  一头雾水。。。

楼主:
用户手册太大上传不了怎么办。。。。

网友A:
NX-D15 支MODBUS,可以直接用人机界面连接.
还需要SLP-NX软件对NX-D15作配置.

楼主:
这个温控模块,如果只用485通讯的话,需要在PLC程序里添加哪些指令

楼主:
这个温控模块,如果只用485通讯的话,需要在PLC程序里添加哪些指令?  SLP-NX软件对温控模块的设置已经是完成了。也OK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让模块和PLC进行通讯,现在 温度显示都是0
引用 网友A:
NX-D15 支MODBUS,可以直接用人机界面连接.
还需要SLP-NX软件对NX-D15作配置.

网友B:
好像见过 azbil温控模块通过RS485直接与GOT1000通讯,显示温度,不经过PLC

网友C:
首先你得知道你的报文格式,让后三菱L系列的OUTPUT.  INPUT 参照手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这个是什么手册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知道你的报文格式,让后三菱L系列的OUTPUT.  INPUT 参照手册

网友D(2021-06-06):
兄弟:你这个案例最终搞成功了吗?可不可以发给我参考学习借鉴一下,我也刚好要用到这个温度控制模块与通讯;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