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q系列qj71c24n连接普洛菲斯人机gc4401w用232通讯

楼主(2017-12-25):
请问大神,通讯线是不是只接23.32.55呢?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接了,用下图这个接法吗?

网友A:
通讯线只接23.32.55肯定是不行的,好像部分要短接的,楼主提供的接线图可以偿试一下!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我们这个线都是买触摸屏送的

网友C:
PLC这边需要短接4,6还有7.9.然后23交叉对接,5接5.

网友D:
PLC端 2-3.3-2 5-5按照一般接法 4.6短接~~˙7.8短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