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转换成GOT1500问题

楼主(2017-12-25):
我原来的设备用的F940的屏,现在把程序上载上来转换成GOT1500系列的屏,下进去后,按钮全部没有反应,画面切换也切不了,但是在上面重新再画一个新的,用同样的地址就可以控制,向高手求助

网友A:
1,画面号变了,以前是从0开始,现在从1开始。
2,好多按钮因为不兼容原因可能用不了。可尝试如下操作:右击画面,在弹出的菜单下面选择,触摸屏编辑,点始终自动调整

楼主:
谢谢,我试了但是还是不行,按按钮有反应但是PLC没有反应,还要是感谢您

网友B:
我这一台F930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换成F940(备品)都有点麻烦。F930自带包含8个自定义物理按键的那款,囧!想换成新款屏,比如威纶啥的,可想想那几十个画面,又不想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