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与多个740D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最近在搞FX3U PLC与8个740D变频器485通讯,查看了许多资料,有个问题请教大神:每个站号M,D间隔多少比较合适?比如100或200?有些头晕。

网友A:
首先是要自己把通讯所有要用的地址规划好了再去写程序,你就不会头晕了

网友B:
我记得,D740没有专用的CC-LINk通信功能板。因此,PLC与D740的485通信,要么是MODBUS,要么是专用协议。站号的设置,就不用考虑站点数,直接顺序设置即可,一般不用”0“号。

楼主:
我不是考虑站号的问题,资料里,第一个站号用的M10而第二个站号用的是M510的,我就是想知道,间隔多少比较全适,比如说一台变频器一般会占用多少个16或32位存储器(D)地址,才能确保地址不会被相的两个站号的变频器重复使用。谢谢你们的解答。